如何使用PLCSIM S7

楼主(2008-09-06):
请教:本人使用S7-300已经几年,但不知道如何运用PLCSIM S7,请问应该如何运用到编程里面,此软件如何在哪下载.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软件案装后,需要单独授权

工具条上的相应图标变亮后,点击可运行(一般选mpi通讯),plssim运行后可下载程序模拟运行

网友B:
在管理器里头启动仿真软件,然后现载硬件配置,然后下载OB1及其它所有的FC,FB,等.就可以在仿真里头启动PLC在RUN的位置.

网友C:
这里有动画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113562400005

网友D:
大多数功能和硬件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小的区别,比如硬件在STOP状态下I/O寄存器为0,而软件则反之.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可以买本书看一下哈!!!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哪里有可以下载的受权.

网友E:
自助库里面就有吧

网友F(2008-12-21):
有个软件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