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mron的plc配置2共20个点,输入约90,请问怎么配?要求小体积。

楼主(2008-09-06):
用omron的plc配置2共20个点,输出约90,请问怎么配?要求小体积。

楼主:
用omron的plc配置2共20个点,输出约90,请问怎么配?要求小体积

网友A:
用CJ1M系列的PLC,然后加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B:
题目看不明白,什么是“配置2共20个点,输出约90”------输出就已经90啦,怎么还有共20的要求?

网友C:
小点数可以用CPM2C系列,体积很小;

大于160点用CJ1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