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电缆该如何接到开关上。

楼主(2008-09-06):
单位工地的箱式变电室的低压柜,装配的空开都是带有漏电保护的开关,进出线均为4根(三相火线+一根零线),引到设备的电缆都是三相五线电缆。

问题1:从箱变低压柜带漏保的开关,引到施工队一级配电箱的电缆,都是三相五线电缆,那么电缆中的“地线”该接到箱变低压柜中的什么地方?(我的做法是:直接把三相五线电缆中的地线,接到了箱变低压柜的零线铝排上)

问题2:从箱变低压柜引至施工队一级配电箱的三相五线电缆,地线接到一级配电箱的外壳,那么这个一级配电箱的外壳是否需要做“人工接地”?

网友A:
你说的都对,没错是这样。

网友B:
仨火一零一地,零线与配电箱绝缘,地线接在配电箱上。

楼主:
感谢各位好心的朋友

网友C:
相线和零线要进漏电开关。

网友D:
相线和零线要进漏电开关。地线不进。

网友E: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BA7-96790AAB9D4B

网友F:
相线和零线要进漏电开关。地线接在配电箱外壳上。

网友G:
到配电箱一侧,属于设备端,零线和地线分不分?如果不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以前的配电就是没分,后来设备掉闸,才没办法分了

网友G:
很模糊的概念,我根本搞不清楚!

网友H:
单位工地的箱式变电室的低压柜,装配的空开都是带有漏电保护的开关,进出线均为4根(三相火线+一根零线),引到设备的电缆都是三相五线电缆。

必须判断零线是否出自漏电开关,如果是的话电缆线内黄绿线不能接于零线(N线)要跳过漏电开关,接于进线零线上(PEN线)。将TN-C转变为TN-C-S,也就是将四线制转变为五线制,后面完全根据五线制的方法接线。

网友I:
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五线制,在箱变的低压侧,零线和地线(保护线)是一点。接地网接于变压器外壳、低压柜外壳、低压侧中性点和电缆的保护线,三相四线进开关,并通过开关输出。在箱变里,零线和保护线是一点。三相五线的电缆到用电的开关柜内,零线要接在与外壳绝缘的接零母线上,保护线接外壳。在这以后的供电回路中,零线必须与保护线绝缘。

网友J:
同意楼上李工的,另外地线,在这里叫保护零,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K:
三相五线制。就是有三根线是火线,另一根线接零,另一根线接PE线

网友L:
同意楼上李工的,

网友M:
零线和地线不能接成一块,底线应该接在外壳上,或接地。不然地线和零线还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BA7-96790AAB9D4B

感谢朋友提供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五线制,在箱变的低压侧,零线和地线(保护线)是一点。接地网接于变压器外壳、低压柜外壳、低压侧中性点和电缆的保护线,三相四线进开关,并通过开关输出。在箱变里,零线和保护线是一点。三相五线的电缆到用电的开关柜内,零线要接在与外壳绝缘的接零母线上,保护线接外壳。在这以后的供电回路中,零线必须与保护线绝缘。

感谢李工的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