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E70矢量控制逆变器转矩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8-09-06):
       我们镀锌生产线上的部分电机使用到了张力转矩控制,但在一个速度输出之后再叠加“ADD”或者“SUB”一个转速以后就能够改变转矩的方向,电机作用力的方向就会发生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了一天也没想通!

楼主:
转矩控制中,转矩的方向如何确定啊?和电机转动的方向一致吗?

网友A:
如是处在发电模式,可能输出负力矩,转速也可能相反

网友B:
电机处于牵引状态,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电机转速电频率,转差为正,这时转矩也为正

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变频器输出频率小于电机转速电频率,转差为负,这时转矩也为负

楼主:
哦,多谢各位了!

楼主:
哦,多谢各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