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异常

楼主(2008-09-06):
AXF横河电磁流量计

测量介质:水

量程设定:0-20t

安装方式:DN40管道,垂直,上游距截止阀1.2m,下游距管弯头4m。

问题:当打开截止阀后,DCS趋势图上显示水量瞬时(大约10s)超过20t(因趋势线在20t时削平),以为量程设定有误,经重新设定为25t、30t,DCS趋势图上显示水量如20t时一样,其实最大水量不超过20t。BT200自检无错,后打开测量管,内壁无污浊物,石墨垫和接地均良好。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拆开电磁流量计针对电磁刷清洗后再看一下输出,要不就是电路故障,检查下本机电路及安全栅回路。

楼主:
电磁流量计的变送器部分是否可以替换?

网友B:
会不会是做了回路测试没有退出来啊

网友C:
接地检查了没有。

网友D:
1、垂直安装时,流体应自下而上流动,是否与安装有关?方向是否正确?

2、现场转换器部分显示多少?排除转换器到DCS这一段的干扰。

3、良好的接地,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4、转换器部分是否设置参数为20个立方每小时?

5、是否进行了清零(必须在水充满流量计的时候)?

6、如果单纯是为测量水的话,直接用水表就好了,脉冲式,很准确的。经济实用。流量计很贵的。呵呵

网友E:
安装方向?空管报警?开阀瞬间还是一直这样?

网友F:
检查你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G:
我认为是模块通道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换个通道就O

网友H:
我认为是在测试模式

网友I:
安装方法不对

网友J:
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电路的处理或输出模块上。

网友K(2008-10-07):
先检查一下流体方向接地情况 再检查下是否空管报警是关闭的 有时这种故障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原因造成的 要耐心挨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