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2008-09-06):
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不用内置的PID。压力传感器接进PID控制器后,然后可以给两组输入分别给两台变频器吗?要该怎么做?是个恒压供水用的。但是不想用专用的恒压供水变频器。要求是这样的:压力反馈PID给定第一台电机运行到最大50HZ还满足不了供水,然后启第2台变频。客户不要工频。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外置的PID是什么样的?是有显示的吗?我想用富试的。应该是用那种?有图看看就好。

楼主:
大虾来解下啊

网友A:
PID控制器我没用过,我用过恒压供水控制器,该控制器内制PID,有单泵和多泵模式,如果不要工频的话,用控制器给二泵的变频器一个起动信号就可以了,二泵起动后50HZ运行,一泵变频调压保持恒定。反之则切二泵,一泵变频调压。

不过这样作有些浪费。首先是费用上的浪费,多了一台变频器增加了成本。其次多了一台变频器增加了电能的浪费。

网友B:
一个传感器不能输出2个信号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多泵控制,比如ATV61+多泵卡;一个PID给定输入信号,当第一台电机工频运行不能满足需求时,自动启动第二台电机,第二台电机的运行频率根据现场工况决定,目的是保持水压的恒定。  多泵卡最多可以带到5台电机,当第二台工频满足不了的时候可以自动启动第三台。 切换第二台电机的条件可以自动配置

网友D(2008-10-14):
PID控制器输出先进一分二信号非配齐安全栅然后分别进入变频器试试

网友E:
一个PID只能控制一个系统。

?

网友F:
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的,用控制器给二泵的变频器一个起动信号就可以了,二泵起动后50HZ运行,一泵变频调压保持恒定。反之则切二泵,一泵变频调压。
选型的看富士的订货书,参考你的泵的参数

网友G:
可以用信号分配器的,把一个传感信号变成两个.相关的资料可以上http://bbs.gotogk.com/index.asp?boardid=16

网友H:
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

网友I:
我以前做了类似的,用的是7楼提的方法

网友J(2009-10-26):
三井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专为泵房恶劣环境而设计,功能齐全,性能稳定,操作方便,性价比高。最多可以实现4台主泵2台辅泵启动。
更多资料可以到公司网站www.sajn.net.cn了解
可以联系 QQ1293506522
电话 020-61089038

网友K:
可以用信号隔离器把信号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你可以用一个PID调节器输出的信号,通过一个信号变送器将它一分为二,通时控制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变化,从而达到不恒压供水的目的

网友E:
可以,但只能一用一备,要不就乱套了

网友M(2010-03-29):
压力变送器可公用,串联就行,但每次最好开一个变频

网友N:
可以达到的,但如果是母管制的话,两台变频器用一个压力信号容易产生压力和频率的震荡,也就是电机在一定的频率段相互影响导致不停的加减速。

1、建议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节电效果最佳,控制简单,

2、可以一台变频在合适的频率定速运行,另一台使用压力闭环调速运行

3、以上两种方式都要设定好变频器的最低频率,以免闭环的变频器在压力过高后转速过低导致水泵反灌水,最低频率以保证变频泵在足够母管压力下,水泵能正常出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