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频器可以做恒压供水吗?可以一拖2吗?

楼主(2008-09-06):
普通变频器可以做恒压供水吗?可以一拖2吗?该怎么做?

网友A:
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如三垦变频器必须购买时多加恒压供水基板.

当然可以一拖2.在控制回路多下功夫.一般恒压供水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例图可供参考.

网友B:
可以做,用PLC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不要要加一些外围元件;

网友D:
压力传感器加带PID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
给个列子啊。

网友E:
给你一个例子:

网友F:
可以的,放心使用

网友G:
有些供水专用的变频器可以做到1拖3,1拖4,比如爱默生TD2100

网友H:
可以呀,比如ABB变频器ACS510系列就可以,使用说明上有详细介绍还有例子呢,最多可以一拖七,我门这用的就是一拖二

网友I:
6楼那个图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J:
我用过很多艾默生TD2100是专门恒压供水的。如果你想要资料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K:
各位高手,单位要我做一个恒压供水系统,主要硬件有一台37KW的三相电机、S7-200PLC、和一台ABB的ACS51037KW的变频器,要求在市网压力大于0.6MPa时开启旁通电磁阀供水,低于0.6MPa时开启电机加压供水,求教高人!

网友J:
那不是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

如果有不懂可以QQ我:584722586

网友L:
我们的一拖四,需要联系我Q496128212

网友M(2009-04-04):
www.xpgps.cn  有专门用于恒压供水一托多的情压供水控制器,功能强大·PID自动调整·经济可靠·操作简单、方便、微电脑自动整定

专用水泵变频恒压供水一拖多·功能最全·价格最优 。可以QQ联系:8182057

网友N:
同意1楼、4楼、8楼、9楼、11楼、15楼意见,建议你应先搞清你的供水参数,再从中选取。

网友O:
大家都不要推销了,一拖多都很正常啊,不管是不是见机水泵,只要电流总和小于变频器电流就OK了,有时可能还要再放大一点(重载场合),别说只有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的话。谁家的都可以

网友P:
嗯。同意楼上天边的牛说的。

网友Q:
只要信号处理得当后,是变频都可以做...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R:
大家都不要推销了,一拖多都很正常啊,不管是不是见机水泵,只要电流总和小于变频器电流就OK了,有时可能还要再放大一点(重载场合),别说只有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的话。谁家的都可以

建议你看一下ACS510的说明书

你有钱不代表大家都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