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信

楼主(2008-09-07):
各位同仁,我用cpm2a和cj1mcpu12用无协议通信怎么连不上呢?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我又用同一条线连2台cpm2a用无协议通信又可以哦,但用cj1m和cpm2a就是不行。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
检查你的定义方式和连接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B:
查看CJ1M的设置及程序

楼主:
应该是设置没问题的发信和收信时com的指示灯在闪我发的快灯闪得也快发的慢com灯也闪的慢但存储的数据区就是没数据

网友A:
那你的通讯连接线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设置没问题的发信和收信时com的指示灯在闪我发的快灯闪得也快发的慢com灯也闪的慢但存储的数据区就是没数据

光看灯的变化是不行的,

重点查你的CJ1M里的设置及程序,肯定有问题。

楼主:
大侠要不给个邮箱或QQ我把程序发给你看看

楼主:
我的QQ是575965758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啊!!!!!!!!!!!

网友A:
邮箱发短消息给你了。

网友B:
bjludao@126.com

一定要将2边的设置一起传

楼主:
高手在哪啊

楼主:
高手在哪啊!!!!!!!!!!!!!!!

网友A:
如果设置正确,查看你的通讯线是否连接正确

2——3、3——2、9——9,两端的4、5自封,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通讯模式都应该是RS-232C的通讯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定义方式和连接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D:
线我查过了没问题,两边也都是选的RS-232C就是不行啊

网友A:
那就再看一看你的程序,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原来我试过一台CP1H与CMP2的无协义通讯,设置与连接线就是这样的。我看了你的程序,可能不太对。我这里没这外条件所以不能亲自调试了。

你先编一个简单的程序试一试。

网友E:
用协议宏监控一下吧

网友F:
建议楼主把你的程序贴上,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D(2008-10-09):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发送呢?

网友G:
上位机链接端口设置要和对应的程序一致,我这正好有一个CPM2A和CJ1无协议通讯的测试程序,你可以参照对比一下自己程序的问题。如果有需要,加我QQ:4470800

网友D:
RS-232C串口无协议通信

网友G:
程序已经发送至163信箱,请注意查收,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