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变送和显示

楼主(2008-09-07):
温度传感器到现场指示仪表/或直接到DCS的mv信号,不同型的传感器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应同样一个mv 值的不同型传感器通过仪表显示出来的温度是一样的?

现场仪表的模拟电流输出信号到DCS模拟卡,有的时候在仪表模拟电流输出信号端需要并一个电阻,什么情况需要并一个电阻?是不是对应的DCS模拟采集卡是个电压信号采集卡?

关于现场仪表和DCS显示数值一致:如一个模拟的重量采集仪表(0-20.00T),仪表显示设置为2位整数,两位小数,如现在实际重量20T,现场仪表显示为20.00T,现场仪表经过DCS模拟卡输入,在HIS里直接用一个显示模块显示这个数值,不添加其他算法和设置,那么在HIS的显示值是20 000?20.00?20
如果要显示为20.00?我是不是还需要用其他算法块进行设置?

网友A:
1 从温度传感器到现场指示仪表/或直接到DCS的mv信号,不同型的传感器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应同样一个mv 值的不同型传感器通过仪表显示出来的温度是一样的?
A:在点组态中设置好量程即可。

2 现场仪表的模拟电流输出信号到DCS模拟卡,有的时候在仪表模拟电流输出信号端需要并一个电阻,什么情况需要并一个电阻?是不是对应的DCS模拟采集卡是个电压信号采集卡?
A:有些DCS的AO带负载能力差,所以要加一个电阻。不过工业现场是不允许另加电阻的。

3 关于现场仪表和DCS显示数值一致:如一个模拟的重量采集仪表(0-20.00T),仪表显示设置为2位整数,两位小数,如现在实际重量20T,现场仪表显示为20.00T,现场仪表经过DCS模拟卡输入,在HIS里直接用一个显示模块显示这个数值,不添加其他算法和设置,那么在HIS的显示值是20 000?20.00?20
如果要显示为20.00?我是不是还需要用其他算法块进行设置?
A:设置工程值为0-20即可显示0-20。

网友:
2.如果现场仪表是模拟电流输出信号,而DCS输入卡是模拟电压输入信号,就需要一个精密电阻进行转换,但要注意零位信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