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在国内用的多吗?

楼主(2008-09-07):
国内的控制器什么控制方法用的比较多?

网友A:
矢量控制应该很多了,直接转矩要少一些了。

楼主:
直接转矩不是效果更好,更简单吗,怎么应用比较少?用dsp能实现吗?

网友A:
直接转矩的算法复杂性可能要相对高一些。

DSP当然可以实现!

网友B:
直接转矩控制好象只有ABB的变频器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A:
ABB可能是最早实用化的。

网友C:
ABB的变频器转矩控制在起重类设备中有较多应用。

网友D:
  是的,还有很多的应用

网友D:
  主要是针对变频器在一些行业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