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VERTER是那个牌子的变频

楼主(2008-09-07):
请教大家,我有一台标有T-VERTER字母的变频,搞不清是什么牌的.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的这个变频没有接负载,一开运行开关就出现过流,过压的警告,由于不知其厂址,不能维修.所以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台安的

网友A:
是台安的,有需要变频器配件的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B:
过流过压不能同时显示啊,显示器上显示的是什么代码呢

网友C:
应该是台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