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急

楼主(2008-09-07):
我有一块通信模块CP341,在编程时需要IEC功能块FB7,FB8,FB7,FB8在程序中是带锁的,但我不知道IEC功能块怎么加,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偶也不懂,跟着学习

网友B:
在编辑页面中,直接用鼠标拖进需要调用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C:
先了解引脚功能,不需要打开,直接调用

网友D: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不需要编程或复杂的设置

楼主:
IEC功能块需要在Project中先进行创建吧,完后才可以调用,但我创建后,那些块并不是IEC功能块,怎样创建它,引脚功能应该从哪能了解到,谢谢大家热心帮忙!

网友B:
首先要安装cp341驱动程序,在左边的库中会找到他们的

网友E:
做Modbus通讯吗?也许我可以帮你!!

dixinke@163.com

以下信息供参考: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57323

网友F:
CP340/341模块随机光盘有点对点通信驱动的

这个必须要先安装,然后才可以调用功能块

还有在硬件组态里面也需要先设好相关的协议和参数

关于这个驱动,需要的话加我45814036

我可以晚上在线发你

网友G:
在库里找到该功能块,拖到程序里,再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