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s7-200脉冲输出

楼主(2008-09-07):
你好:

         请问在S7-200中用向导生成了脉冲输出功能,可以运行在包络设定当中的定位置和脉冲速度,当我要主程中根据工艺设定不同的频率和定位位置的时候,我要将位置数据和频率写到PTO执行的地址里,这些地址是多少呢?还有外围程序怎么做初始化。PTO初始地址为VB0-VB69。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西门子的脉冲输出功能,惨!

网友A:
可以看 手册,我以前也是这看手册做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包络用起来不怎么爽,不好控制。要用的话请仔细阅读相关手册,如有问题,请把详细问提发上来,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