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电阻的测量!!!

楼主(2008-09-07):
大家好,用万用表及兆欧表测量电缆绝缘电阻时,万用表的读数应该时无穷大么,普通电缆的绝缘电阻应该不大于大少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小于多少吧?这个肯定是越大越好啥!

网友B:
一般要50兆以上才可放心使用。

网友C:
用1000V或2500V级的兆欧表测试,普通电缆线大于10兆即可

网友D:
电缆线使用时间长(大于2年)后,绝缘只要大于1兆欧即可.

网友E:
要50兆以上才可放心使用。

网友F:
用兆欧表测量就是的了呗

网友G:
500V摇表摇一分钟

吸收比

请多指教!

网友H:
要50兆以上才可放心使用。本身电缆的质量有差异的

网友I:
万用表是不能测量绝缘电阻的,只能用摇表

网友J:
应该是用摇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