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操作盘后 FAULT灯一直亮,无法消除,面板显示A5001!

楼主(2008-09-07):
ACS510   2。2KW  最基本的正反转和调速控制,现在无论怎么样面板上都只显示 A 5001  无法消除,断电后再给电,依然有此显示。

面板后的 FAULT 灯 只要通电就一直亮。绿灯也一直亮。外围线都拆下后情况依然如此。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看看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的宏选的是那个呀?宏选的和端子不一致一上电就保护,直到故障消除.故障带码在使用手册后面有

网友B:
A5001故障是“传动无响应”,变频器序列号多少?在保质期内就送就近的ABB服务中心做保质处理,打ABB的热线电话:400-8108885

网友B:
A5001引起这种故障可能为风扇故障或SMIO板故障,鉴于是2.2KW的功率等级,ABB的服务原则是送就近服务站,或者打上面ABB的热线电话叫北京ABB的人通知最近的服务站。

网友C(2008-10-09):
你先把风扇拆下来,检查看是否有问题,如风扇正常的话,有可能是通讯线松掉了.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对:狼狗 关于

你的宏选的是那个呀?宏选的和端子不一致一上电就保护,直到故障消除.故障带码在使用手册后面有

内容的回复:不懂就别误人子弟!!!

网友E(2020-09-03):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一块主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