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AL37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07):
一台三菱的1.0KW的伺服在使用中报AL37,手册上说是参数异常,但参数没有修改过啊,是驱动器出了问题吗?

网友A:
你接再生制动电阻了吗?如果接了,要修改参数,如果没有,建议你重新设定参数,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换驱动器了

楼主:
谢谢,没有外接制动电阻,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的问题,我查过了参数,显示的参数(N0.号参数0000)符合我们的使用条件

网友B(2009-09-20):
我可以帮你修好-----13556213286

网友C:
伺服故障也可能引起系统参数改变,如果这样就只有更换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