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中高低字节问题

楼主(2008-09-07):
最近刚会了点西门子profibus通信编程,可是听说在变频器中和西门子的状态字控制字高低字节是反的,本来就不是很清楚的我一下变的更糊涂了,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西门子PLC中高低字节是:MW0中,MB0为高字节,MB1为低字节

网友B:
总结为:高字节占低位,低字节占高位.

网友B:
还有一点,可以自己将一个字展开为16位,不难理解..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是不是这样的
15 14 ……9 8 7…… 1 0 ——位
|         低字节   |   高字节 |  在变频器和直流调速中高低正好是反的,但是高低字节的位并没有改变啊?
是这样:
15 14 ……9 8 7…… 1 0 ——位
|     高字节       | -低字节-|    还是这样
0 1 ……7  8  9……14 15 ——位
| 高字节   |     低字节        |

网友C:
我想这是一个基础,明白了这个,就方便做程序上

网友D:
是这样----15 14 ……9 8 7…… 1 0 ——位

                              低字节   |   高字节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15 14 ……9 8 7…… 1 0 ——位

                              低字节   |   高字节 |

这个是在PLC上的吧,我是问得变频器和直流调速上面的怎么排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15 14 ……9 8 7…… 1 0 ——位

                              低字节   |   高字节 |

这个是在PLC上的吧,我是问得变频器和直流调速上面的怎么排列?

低对低,高对高,一一对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PLC中高低字节是:MW0中,MB0为高字节,MB1为低字节

MB1中 MI.0为低,M1.7为高哈!!

楼主:
恩,多谢各位,总感觉大家说的有点模糊

有空我试试吧,根据程序和变频器的设置,自己慢慢研究一下吧

网友F:
请问,如果走变频器通讯,MM440需要设那些参数

网友G:
西门子S7-200PLC上位机通信 计算机 工控收藏

例如:VW0=VB0+VB1; 所以VB0低位,VB1高位,用16进制表示为:VW0 = 02FF时,VB0=FF,VB1=02;

 开发工控程序时使用自由口协议比较麻烦,效率也不高,PPI的协议要么付费要么不公开要么不好用,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捷径,算了,自己搞,经过1个礼拜的劳作,用VC搞了此DLL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通信,读100个数据耗时250ms,非常高效,在vc,delphi,vb,C#.NET平台进行测试,效果不错啊,开发效率提高数倍,特此与爱好者分享,附带源码,独家奉献: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58178&star=1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1293.html

劳动光荣。

网友H:
MW0中,MB0为高字节,MB1为低字节

网友B:
呵呵,这个贴子刷得!

网友(2017-12-13):
通讯时,是从低位到高位依次传送位的,

网友I:
不看帮助文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