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的热电阻

楼主(2008-09-07):
    我今天接大型电机测量其轴承温度的热点阻,我发现有四个接线柱,当我用万用表打通道,我发现了下列情况:

 其中二个回路之间有阻值,大概为106欧,其中二个开回路.

   请问:“我们用通常用的热电阻的四线制,应该是二个短回路,为什么这里是两个开回路呢?”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它会不会是一个节点电阻呢?”但是它的外表是装在一个护套里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好用的是双支热电阻,正常时应该有两路电阻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好用的是双支热电阻,正常时应该有两路电阻信号输出

这两路热电阻的阻值应该是相等的,请问它这样用有什么作用呢?那么外部接线的时候可不可以接一路就可以呢?谢谢

网友A:
可以只接其中一路,另外一路可以作为备用,也可以另外接入其它仪表或PLC、D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只接其中一路,另外一路可以作为备用,也可以另外接入其它仪表或PLC、DCS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