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氧气分析仪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氧化锆?

楼主(2008-09-07):
   请问“我们说的电化学氧气分析仪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氧化锆分析仪”?

  如果不是,请问“又是什么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氧化锆也归属于电化学类,但我们常说的电化学指的是电解池、燃料电池类的。

网友B:
我们说的电化学氧气分析仪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氧化锆分析仪,电化学氧气分析仪是电解池、燃料电池类的分析仪

网友C(2008-10-07):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测量原理.电化学氧气分析仪传感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2年左右,而氧化锆分析仪的氧化锆传感器是无限使用的!我们可以互相讨论liudianji1982@163.com

网友D:
氧化锆传感器是无限使用的?

网友A:
看了楼上诸君的发言,我觉得我还是讲清楚些比较好。氧化锆就是电化学分析仪,测量的是浓差电势,当然好有一种是测电流的。通常我们常见的在线分析仪中,电化学分析仪包括氧化锆、燃料电池、电解池这三项,每一项又可分成许多小项,用来测量我们常用的常量氧和微量氧分析。只要看清锆体两侧的铂电极,就知道它的所属了。

网友E:
不是,电化学氧分析仪一般用于微量氧的在线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化学氧分析仪一般用于微量氧的在线分析。

不好讲了,氧化锆测量微量氧也有几十年了,0.30PPM绝对没问题!

仪器分类、化学反应都归属于电化学类,氧化锆采用的是电子空穴对传递电子。

通常分为两类:浓差电势和电流,前者较多,普遍些,后者较少。一般的仪器分析书上都有,色谱也有用它作为检测器用的。但常规氧化锆分析仪是属于电化学类的。这不是我说的,科学分类的。

网友F:
氧化锆就是电化学分析仪,只不过用的是固体电解质,而一般的用液体电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