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电机拖动

楼主(2008-09-07):
一台风机电机功率75kw实际运行电流在80A左右,可以选用45KW电机(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而风机不变)吗?这样能节能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75KW电机改Y接,相当于换成25KW电机,一分钱不花,10分钟可得出结论,2小时可知道究竟能否使用。

选用45KW变频,我们的情况与你说的一样,已经用了10年,现在仍然在用。

网友B:
看看启动时的电流,如果在45KW启动的承受范围内,没有问题,最好用风机专用变频器解决启动的问题

网友A:
75KW电机Y(工频)启动的电流大约是300A,用变频启动的电流可以限制在130A以内。

风机专用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如果要说有差别,那就是风机专用变频要便宜点,因为他比普通型小一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