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的LG变频器

楼主(2008-09-07):
       我公司是一家棉纺企业,在梳棉机上配了LG的SV015iG5-4变频器。经常出现以下两种故障:1、过电压保护;2、变频器保护。经检查外围电路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共有72台变频器分别装在36台梳棉机上,是隔三岔五的坏。修了4、5个月后又坏。有那位高人指点一下,主要时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进线电源问题,车间还有大的功率机械吗,坏时该大功率机械有没有开。

楼主:
我们检查了变频器的电源,电压基本上保持在380V左右,很稳定。车间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大功率机械。

网友B:
是怎么个报警?复位后还是这两种故障?是坏了还是报警?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2416552200001

可以看看分析一下.有可能是环境问题影响散热吧

网友C:
你可以来电:010--68945503   江三  我公司是LS指定维修站,能帮助你解决此问题.

网友C:
你可以来电:010--68945503   江工  我公司是LS指定维修站,能帮助你解决此问题

网友D:
呵呵;这种可能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E:
如果只是跳过压故障变频器在复位后应该还能使用吧!

网友F(2008-10-09):
提供LG变频器技术支持和销售QQ:77307753电话1381814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