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pro face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8-09-07):
各位好,我的欧姆龙plc是cj1m cpu13,proface是AST3301S1D24,现在两者之间通讯有点问题,proface老是提示

responce time time out, 两者之间的通讯线是没问题的(这点已找人查过了),所有参数都已设置完毕,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请各位根据自己的经验,提点建议,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呵呵!我用的是LG的PLC,前几天也有这问题。就是说PLC响应超时,检查通讯电缆,通讯参数,通讯端口,都没有问题。最后把屏的通讯口所在的那块板子换掉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B:
电缆通讯没有连接好,两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是连接线有问题;再就是通讯参数一不致。

网友C:
电缆最好买现成的,不要自己做的那种;

网友D:
你好,码字太慢了,站内联系我,我上个月做过,CJ1M的,pro-face3301的,跟你一样,也是弄了半天,不过弄出来了

网友E:
楼上你好,能在这儿提供解决方法对大家都是帮助,谢谢

网友F:
也可能和你的软件版本有关

网友G:
通讯参数作些修改。

网友D:
简单的说CX-P里面要选host link,PLC的5号拨码开关要在下载程序后拨一下

PLC线与屏的线如下(左边PLC、右边屏)

2 ---------- 2

3 ---------- 3

9 ---------- 5

45短接 ------    78短接

网友H:
PLC的5号拨码开关要在下载程序后拨一下,就是PLC用内置通讯参数,即为:9600,E,7,2

网友H:
另外,

PLC线与屏的线如下(左边PLC、右边屏)

2 ---------- 2

3 ---------- 3

9 ---------- 5

45短接 ------    78短接

这种接 法应该 是老式PROFACE的屏,像GP37系列的用的接线,楼主说的型号不知道怎么接。可以到PROFACE网站查查操作手册

网友D:
现在右手边:OMRON SYSMAC CJ1M CPU13

                         Pro-face AST3301W-S1-D24

接线:PLC线与屏的线如下(左边PLC、右边屏)

2 ---------- 2

3 ---------- 3

9 ---------- 5

45短接 ------    78短接

CX-P里面要选host link;por-EX选CS/CJ系列  HOST link   COM1 。给PLC下载程序前,DIP开关5为ON,其余为OFF。下载完程序后,DIP全部设置为OFF。人机COM1口与PLC通讯。屏的下载线要找por-face买的,超贵

如果联不上,我将身上突出的部位剪掉!!!

OVER

网友I(2008-11-17):
请高手指点迷津:

  我遇到一个问题,一台PROFACE型号是GP377系列的,它的SIO通讯口是与omron 公司的CJ1G CPU42H的外围扩展口连接的,本来通讯是正常的。由于操作人员无意中修改了GP里面的某些参数致使现在无法通讯了。我也检查了通讯线了,线没有问题,GP的内部设置更改了N次都没有解决。请问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J:
换个版本看看吧.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请高手指点迷津:

  我遇到一个问题,一台PROFACE型号是GP377系列的,它的SIO通讯口是与omron 公司的CJ1G CPU42H的外围扩展口连接的,本来通讯是正常的。由于操作人员无意中修改了GP里面的某些参数致使现在无法通讯了。我也检查了通讯线了,线没有问题,GP的内部设置更改了N次都没有解决。请问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了!

------------------------------------------------

进入GP377的系统菜单,在PLC设置一栏查一下对应的参数;

网友K:
基本也就是波特率一样
通讯方式一样
也就没啥了吧。。。

网友L(2011-07-29):
介绍的很自信,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