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C母线连接问题

楼主(2008-09-07):
请问为什么PLC梯形图中,左母线突然与右边的逻辑程序不通了呢?在线等啊,请师傅们帮帮忙啊!
左母线直接与一个功能块连接,以前正常,今天突然连接不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OB1调用了的 ,我要怎样才能把程序传上来。急!在线等啊,师傅们

网友A:
你是在ONLINE监视状态下看到的吗?

左母线直接与一个功能块连接,是什么功能块?前面有没有主控指令?

网友B:
.无能为力。

网友C:
是什么功能块啊,有没有被跳转啊

楼主:
是一个实数选择功能块,可以直接和母线连接,4楼的回复可以排除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怎么楼主呢?

网友E:
人呢? 搂住。。。。。。。。。。。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我现在在功能块与母线之间串上了一个常开点,开点处于导通状态,后面就有输出了,奇怪呀

网友F:
 西门子也经常出些怪事,有时候一个点在这个网络不同,在别的网络却是通得,实际上也有输入,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也有可能出现逻辑问题,导致通不了(实际是间歇通的,但监控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