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VB与OMRON的PLC通讯

楼主(2008-09-07):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VB与OMRON的C200HX-CPU44的PLC通讯,在读DM100至DM150区的数据是用的MSCOMM1.INPUT指令,但是数据是可以读上来的,可就是数据乱变,比如我设TEXT1文本框里是读的DM100的数据,可是它的数据是DM100-DM150里的数据在乱跳,别的文本框也是这样,如过我按下开关按钮文本框就显示开关按钮的反回数据。请问大侠应该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TEXT1里是读DM100的数据,TEXT2里是读DM101的数据....TEXT51里是读DM150的数据,请问该怎么写指令。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998169KK@163.COM

网友A:
你把读上来的数据拆开,分别放到TEXT1。TEXT1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现在数据是稳定了,可是我只要一按开关按钮读到文本框的数据就会变化一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