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笔的原理与用途

楼主(2008-09-07):
测电笔是广大电工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用来判别物体是否带电。它的内部构造是一只有两个电极的灯泡,泡内充有氖气,俗称氖泡,它的一极接到笔尖,另一极串联一只高电阻后接到笔的另一端。当氖泡的两极间电压达到一定值时,两极间便产生辉光,辉光强弱与两极间电压成正比。当带电体对地电压大于氖泡起始的辉光电压,而将测电笔的笔尖端接触它时,另一端则通过人体接地,所以测电笔会发光。测电笔中电阻的作用是用来限制流过人体的电流,以免发生危险。
      测电笔除了可以判断物体是否带电外,还有以下几个用途:
     (1)可以用来进行低压核相,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具体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双手各执一支测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根测电笔发光很亮,则这两根导线为异相;反之,则为同相,它是利用测电笔中氖泡两极间电压差值与其发光强弱成正比的原理来进行判别的。
     (2)可以用来判别交流电和直流电。在用测电笔进行测试时,如果测电笔氖泡中的两个极都发光,就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中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3)可以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将测电笔接在直流电路中测试,氖泡发亮的那一极就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4)可用来判断直流是否接地。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测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测电笔氖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氖泡发亮,则说明有接地现象,其发亮如在笔尖端,则说明为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端,则为负极接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带有接地监察继电器的直流系统中,不可采用此方法判断直流系统是否发生接地。

网友A:
对用途1本人认为有危险,不要用电笔去判断相线。

网友B:
测电笔是有电压要求的,低于一定的电压是不发光的,高于一定的电压是不能使用测电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