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安装问题时报错“无法定位程序。。于动态链接库。。。”

楼主(2008-09-07):
我的系统是秋无痕纯净版,XP,安装好IIS,SQL serve2000sp3,我装wincc6.0sp1_ASIA,到马上就安装结束时报错:“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cGetPathMCP于动态链接库ACE60.du上”和“CCMcpAutServer.exe-无法找到入口”。结果就是装完WINCC后,根本就不能运行。
请问:哪方面的原因?还有,安装wincc6.0sp1_ASIA前,需要安装的SQL serve2000必须是sp3版本吗?SP4行不?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最好是使用安装的系统盘做系统,不要用恢复的系统,那种系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