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负载后轴承温度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8-09-07):
问各位一个问题,有一台6KV的电机 在空试的时候温度和其它方面都是好的,可今天带上负载以后后端轴承温度却升高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轴承温度升高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问各位一个问题,有一台6KV的电机 在空试的时候温度和其它方面都是好的,可今天带上负载以后后端轴承温度却升高了?是什么原因呢?

说说具体数据啊?升高多些啊?拖动什么负载啊

网友C:
额定电流高了吗?

网友D:
你确定是轴承还是轴瓦,可能需要大修啦

楼主:
那电机已经大修了,是轴承的(滚柱)的。额定电流没有高/

网友E:
听下轴承,听听响声怎么样,有无异常,

用测温仪测下电机温度,温度高,,多高?稳定不?

是不是轴承润滑油加多了?

看下电流波动。

你不说详细不好判断。。

网友F:
响声大吗?有可能是大修时油加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电机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电机后端盖把轴承项上了,在后端盖上加了一个5MM的垫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