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8-09-07):
有一台电机用440变频器控制,速度来自一个拉拔电机,但是这台电机明显感到呼快呼慢,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控制的电机转速不稳定的话,你这台电机也肯定不稳,还有就是你用的什么给定的变频器的速度?是否有干扰呢?

网友B:
先确定在稳定的速度给定情况下的变频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C:
量下励磁电压是否达到,电驱电压稳定吗???   电机是否有过温度过高的现象

网友D:
楼主是用编码器反馈控制是吧!反馈量是不是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