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DV707带载电流偏大

楼主(2008-09-07):
我有一台松下5.5KW带载电流有20A,导致频率升不上去,以前是电流传感器坏我换了一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会不会是智能模块的问题?主板电源板已调换过,终点只有模块或电流传感器了,但测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正常.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换上去的是原装的吗 代换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是原装折机件,输出电压也跟好的是一样的.真是郁闷了!

网友B:
电压精度毫伏级别....代换上去的是好的吗???看空载(不带电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
不带电机为0.2A,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