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事特EA804UPS

楼主(2008-09-07):
易事特EA804 UPS电源故障,其中一台在输入电源(INPUT)断开时,不切换到电池工作。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组端电压正常219V(UPS显示电池参数OK)。另一台显示欠电压报警,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端电压正常(同上台)。请问哪位老师修过此型号UPS。帮忙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此UPS没用过,但故障现象应该差不多,

1、不切换到电池工作,应该是坚控单元出故障了。

2、显示欠电压,应该其中一节电池有故障,或接触不良,

网友B:
万用表量出来的电有可能是虚电,你用电池开机试一下,如果能开启,逆变部分有问题,如果不能,那就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