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协议与通讯设置的关系

楼主(2008-09-07):
 我们在PC/PLC做通讯的时候,经常提到通讯协议和通讯设置.

如通讯协议:

起始码(%), 地址(00)  固定码( #)    指令代码(RC) 文本代码   校验码(BCC)  结束码(CR)

通讯设置:

传输速率(9600),校验检查(n),数据位(8), 停止位(1)

问题1: 依据通讯设置, 是否需要把通讯协议中的每个字符读都要变成"8位数据+校验检查+停止位"的方式

问题2: 通讯协议中的校验码与通讯设置的校验码一样吗?

问题3: 通讯协议中的结束码和通讯设置中的停止位含义一样吗, 是否是同一东西

问题4: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如何考虑通信协议与通讯设置的关系

------------------------------------------------------------------------------------------------------------

以上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2011-07-27):
LD M8000 MOV HC81 D8120
MOV H3023 D60 H3023决定什么
M0V H0D31 D61 H0D31决定什么
LD M100 MOV H0D31 D61
LD M101 MOV HOD32 D61 H0D32决定什么
LD M102 MOV H0D33 D61 H0D33决定什么
LDI 8000 OUT M8161
RS D60 K4 D71 K40
LD M8000 WAND D73 H0FF D69 这有什么用
MOV D72 K4S70
MOV K4S78 D70
以上是三菱FX2NN跟集智达温控模块通讯,请高手请教!谢谢!276755460@qq.c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