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Monitor 安装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08-09-07):
DriveMonitor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

DriveMonitor Setup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seinstall the software .

      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点击   确定  后便中断安装,更改系统语言设置:美国英语,也无法安装,出现上面提示,请指教,谢谢!

     QQ:519412597

网友A: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楼主(2008-11-27):
谢谢的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