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8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9-07):
我近期碰到几个相同的问题,ASC800变频器出现不能调速,正常使用中的.AI2有正常的信号,参数没有更改,4-20MA的模拟量可调,自动状态时都是50HZ启动运行,控制板换新的就好了,可是好多台都是一种情况.布置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控制板的什么元件坏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第一,你的模拟量给定没有没超出

第二、参数有没有设置好

第三,有没有怀疑干扰引起。

网友B:
换电位器

网友C:
你可以先不用你外部的信号,找个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AI2口上看看的。

网友D:
如果楼主懂电子电路,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如果不懂还是算了吧

楼主:
参数 输入信号 (AL2)绝对没有问题 干扰可排除 我都测试过了

网友E:
设置问题啊。。。。。。。。。。。。。。。。。。。。。。。。。

网友F:
有答案没有``

网友F:
有答案没有``大家都想知

网友G:
估计还是参数的问题,99号参数子参数仔细核对下

网友H(2008-10-10):
LOC/REM键会用吗?

用键盘手动操作一下调速过程,如果正常就是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I:
先用标量转下,行的话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ABB的热线4008108885。

网友J(2011-11-28):
如果确认控制板坏了,那就很难修了。如果是参数可以复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K(2012-02-10):
应该 不会是控制板坏  控制板坏的几率很低  建议 楼主将 11。02 11.03 11.06 12.01 13.06 13.11  参数上传以便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