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文1篇谢谢 要求如下 那位好心人帮我啊

楼主(2008-09-07):
PVC薄膜袋吹膜机自动控制系统

工艺简介:

本系统用于自动连续吹制PVC超薄膜袋的生产,其结构和生产工艺如上图所示。塑料颗粒由自重进入塑料挤出机,挤出机由直流电动机按要求恒速拖动,对塑料颗粒挤压,同时对塑料按规定加热,然后挤压成膏状从挤出机出口均匀挤出,再由压缩空气吹成超薄膜塑料袋,经由牵引机(由另一台直流电动机拖动),使其在定型套上冷却定型,最后由卷取机(也由第二台直流电动机经传动机构拖动)将其卷成半成品。

系统控制要求:
1. 控制挤出机的速度,2. 即控制出口膏状体的多少,3. 可控制薄膜袋的大小,4. 一经确定其转速后就应保持恒定不5. 变。
6. 控制牵引机的速度即控制薄膜袋的厚薄,同7. 样一经确定其转速就应保持恒定不8. 变。
9. 加热温度根据塑料颗粒及产品规格不同10. 应连续可调,11. 一经确定后应保持恒定不12. 变。
13. 为防止缠绕事故,14. 牵引机须多处设紧停按钮,15. 从发出紧停指16. 令到完全停车时间小于0.3秒。
17. 要求仅当油泵电机运转时才能起动驱动电机;通电顺序:控制—励磁—主电路。

有关技术数据:
18. 挤出机驱动直流电动机:Z2—61型,19. 10kW,20. 220V,21. 51.6A ,22. 1500r/min,23. 4极,24. 效率η = 0.85,25. 过载系数λ = 1.3。
26. 牵引机驱动直流电动机:Z2—42型,27. 2.2kW,28. 220V,29. 12.67A,30. 1000r/min,31. 4极,32. 效率η = 0.85,33. 过载系数λ = 1.3。
34. 挤出机内壁设有六根管状电加热棒,35. 每根为220V,36. 1.05kW。
37. 油泵电动机:A1—7114型,38. 0.25kW,39. 1350r/min,40. 4极,41. 50Hz,42. 380V。
43. 挤出机拖动系统:系统总的飞轮矩GD2 = 11Nm2,44. 电枢回路总电阻R = 0.8Ω,45. 调节器输入电阻Ro = 20kΩ,46. 调节器输入输出最大值U*nm = U*im = UC = 8V,47. 输入滤波时间常数Toi = 0.002S,48. Ton = 0.012 S,49.  电流最大超调量σ i % ≤ 5 %,50. 电机从空载起动到nN的σ n % ≤ 10 %,51. n无静差。
52. 牵引机拖动系统:系统总的飞轮矩GD2 = 3Nm2,53. 电枢回路总电阻R = 7Ω,54. 调节器输入电阻Ro = 20kΩ,55. 调节器输入输出最大值U*nm = U*im = UC = 8V,56. 输入滤波时间常数Toi = 0.0015S,57. Ton = 0.012 S,58.  电流最大超调量σ i % ≤ 5 %,59. 电机从满载起动到nN的σ n % ≤ 10 %,60. n无静差。

设计内容和要求:
61. 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挤出机、牵引机的电力拖动方案并设计主回路。
62. 选择计算上述两个系统主回路的元器件:变压器,63. 电抗器,64. 晶闸管,65. 接触器,66. 自动空气开关,67. 制动电阻以及保护元器件(含主回路的过流、欠励保护,68. 晶闸管短路保护、限制关断过电压保护和交流侧过电压保护)。
69. 设计上述两个系统的控制回路,70. 按要求选择计算调节器元器件参数。
71. 设计油泵电机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
72. 按控制要求设计主令控制电路,73. 须设运行及过流、欠励等故障指74. 示。
75. 设计电加热自动恒温系统,76. 选择主要元器件。
77. 选择PLC并设计梯形图和指78. 令程序。
79. 编写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要求:
论文的总体要求是独立完成,论点正确,条理清晰,计算准确,图形规范,语言精练。
80. 系统概述:包括工艺简介,81. 技术数据,82. 系统总体结构和特点以及本次设计的主要内容等。
83. 方案选择:根据工艺和设计要求,84. 从技术性、经济性和便利性等方面合理选择一个可行的方案。
85. 系统各部分的工作原理及详细的设计过程。
86. 列出本次设计所用的参考资料。
87. 本次设计的心得体会,88. 需要说明的地方和认为尚须完善的设想。

网友A(2008-11-21):
^_^ 是在读的研究生吧 我好像也要写个类似的论文 也是想找人帮忙呢

网友B:
无语,这就是中国培养出来的“精英”,难怪现在800块的工资,本科生也找不着!!!

网友C(2009-07-24):
太帅了,曾经帮无数个同班同学做过毕业设计,那时候自己忙啊

网友D:
哼哼,这样蒙混过关以后工作咋办啊。

网友E:
现在的孩子,真有意思!

网友F:
呵呵,难道中国搞教育的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就象人家说的,做医生的没有了灵魂和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G:
造成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友H(2009-11-27):
求你们帮忙,就乱七八糟的说啊说,你们是精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