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默生变频器使用中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8-09-07):
  我在一个乡镇水厂上用爱默生TD2100变频器循环拖动两台水泵给小镇供水,最近出现一怪现象:

         水厂是全天24小时供水,水厂旁边有一全日制中学,学生晚自习结束是22:30,连续很多天以来,只要学生晚上一放学用水,水泵立刻加速运转,变频器指挥1#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2#泵开始投入运行,就在这时(2#泵还没起动),控制柜前的空气开关跳闸了!每天如此,不知所以。让我莫名其妙的是白天也有2台水泵同时工作的时候,但白天从不出现空气开关跳闸的事情!

  请各位高手为我解惑!

网友A:
不会是过载过流吧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断路器电流偏小,因为由于压降的原因,晚上的 工作负载电流要更大.

网友C:
应该是切换的瞬间电流大。加大空开容量。好象变频器切换有个时间可以调整的哦。

网友D:
同意华东工控的说法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把空气开关换大了,变频器电磁开关切换时间调整到0.8秒,还是不行!

网友E:
“,但白天从不出现空气开关跳闸的事情!”

1、这就说明不是切换过程的问题!

2、应该是电源电压在白天、晚上由于负荷变化而变化的原因;

网友E:
“变频器电磁开关切换时间调整到0.8秒”

1、切换的时间要短,0.2秒足够;

2、切换的时间越长,电流越大!

楼主:
 现在问题己经得到解决,是找来找去,发现变压器输出端B相接头松动,把它加固后就没出现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