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的“数字范围指示灯”功能

楼主(2008-09-07):
      各位有做过台达人机的师傅,我用“数字范围指示灯”这个功能做画面报警,定义一个D50,然后有20个状态,然后传送0-19,分别有20个指示,可是我无法在设置范围下设置,一点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容,什么范围了,什么下限了,说明书也写得看不懂,问了好几个同事都搞不明白,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个说法,定义20个状态怎么设置范围和下限?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简单介绍一下数值范围指示灯的含义

例如,当你定义一个数值范围指示灯元件,,新增状态设置为3。此时你就可以定义状态0~状态2对应的文字显示以及图形。

当然如果你想实现<=1时,显示M;大于1时,显示N。

那么你可以将状态0和状态1对应的文字显示以及图形设置为一致,然后在设置状态2对应文字显示以及图形显示。

如有疑问,可以致电 0512-63403008-3732

楼主:
     要求是这样的:我做一个“数字范围指示灯”画面,

读取状态寄存器设为“D50"

新增删除状态总数设置为"20"

在文字一栏中,不同的状态输入不同的文字,可以输入0-19个不同画面文字,我的要求是MOV K0 D50显示一副文字,MOV K1 D50又显示另外一个文字状态,MOV K2 D50,显示另外一个状态文字,以此类推,我一直MOV 到K19,可以显示20个状态文字。

按理说是可以的,说明书说可以先256个的状态,问题是属性表下端有一个设置值,里面的“范围”和“下限”值,无论我怎么设置都是显示错误,

是不是只能显示0-4个状态呢?因为我把“新增删除状态总数设置”为5的时候,就可以设置范围和下限,

头都打了,本来是可以用台达自带的报警显示功能的,可觉得那样文字显示的不人性化,

还问做过的师傅们一起探讨下

楼主:
       看来只有用一般的状态指示灯,然后单位改成“WORD",这样同样也能用D50,可以显示不同的文字了,我主要是做报警提示用的,

里面自带的报警功能显示的文字只能是一行,不能显示多行,这样人家看内容的时候要往后拉。不直观,

谢谢LESING

网友B(2017-02-25):
我最近也用到这个功能,你如果设置的是常量的话,数值从大到小设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