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高手,急!!!

楼主(2008-09-07):
问题描术:

   以太网通讯,有三个站,分别是192.168.0.2----192.168.0.5(5号站是触摸屏),整个线路的主

交流接触器在3号站,主交接频繁合上的时候报硬件中断(代码1F5AH),软件清除或手动钥匙清除后好使,

三个站用的都是1747-522C  SLC5/05的CPU,此站上还有1746-IM16六个

1746-IB16一个,1746-OW16四个,1746-NO8V(模拟量输出)一个。

起初以为是模块有问题,现在全换新的还是报。

前辈指教!!!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顶起来大家讨论.

网友A:
电脑出问题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主交接频繁合上的时候报硬件中断,你这个问题,我看不出和模块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你三号站的主交接触器相关的程序有问题,请检查。

网友C:
可能和电源有关,最好检测一下电源的变化。很有可能是电源波动导致故障

楼主:
我有四台车,现在只有一台车上出现故障,问题查了好久,还是没结论,我试过用故障子程序清除,但好像也不行,故障位(S:1/13)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主交接频繁合上的时候报硬件中断,你这个问题,我看不出和模块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你三号站的主交接触器相关的程序有问题,请检查。

我四台车用的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环境,不应该是程序问题,我查过,输出模块通过继电器隔离板让中间继电器得电,从而主交接吸合

楼主:
对:小李飞刀1 关于

可能和电源有关,最好检测一下电源的变化。很有可能是电源波动导致故障

内容的回复:

可是同样的滑线上的另一台车没问题

网友D:
可能是你的交换机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E:
你是那个地区的啊~!我是A-B 公司的!~!联系电话13459141670

网友E:
有关解决A-B奇难杂证问题

网友F:
本人有台成色很新二手AB  PLC 1769-ECR 24点的机器有需要可以联系13221971118  http://shop35583783.taobao.com/

网友G:
主接触器里PLC距离多远?PLC的接地怎样? 这些是电磁干扰方面考虑;你的电源模块给IO供电能力是不是快接近极限了? 若接近了那就的换大一号的电源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顶起来大家讨论.

网友I:
说了好多次,怎么还没有什么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