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张力控制

楼主(2008-09-08):
        全自动张力控制怎样控制好点,我现在知道有三种,超声波,压力传感器,角度传感器,我用的是气刹,不用磁粉与电机,做放卷,用在纸张上的张力,张力控制器我想用PLC来做,通过模块0~10V去控制电器比例阀,从而控制气刹压力大小.传感器用以上三种的一种做,客位朋友那位做过,用那种好,怎样做,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网友A:
很有创造性,我也在做张力设计。

超声波可能不大现实。

可以交流一下。hlb221@163.com

楼主:
在国外机上看到的是用超声波来做的,通过检测纸卷的大小来输出相对的电压,从而控制模块的输出电压去控制电器比例阀,这只是我各人的理解

网友B:
不知超声波测长的精度能达到多少?测量范围有多宽?

气压控制张力,感觉非线性较大。

网友C:
超声波没用过,角度的其实就是电位器。

网友D(2008-12-17):
我厂有一台2400纸机,是多台变频调速电机传动,纸的松紧要人用按扭来调节,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