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产品

楼主(2008-09-08):
客位,这个是什么产品,那里有?

网友A:
楼主把图改成800X600的,并把文字正过来多好?!

按照文字说明中的电阻2K±20%和线性度0.1%估计应该是一种滑动电阻类型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具体情况可以找找上标签上的品牌的网站看看。也可以去长春一光(禹衡)或者长春光机所看看,其中之一有这种产品。

网友B:
位置传感器,线性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位置传感器,线性调节

果然是卧虎藏龙呀

网友D:
图片过大不好看清楚。

楼主:
就是这个了,这产品是做什么用的,大概怎样用?

网友E:
位置传感器,滑动线性电位器,阻值2K+-20%,线性精度0。1%。做位置反馈用(一般不大于1米)。使用时,以加在电位器两端上的一个基准电压(例如5V),测中间端(滑动触点)的电压输出,获得位置传感输出,所以相当于一个0--5V输出的位置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深圳、上海及浙江都有做,用的最多的是注塑机。做起来不难,但是因为是滑动接触的,触点的可靠性及抗氧化性就有难度,看照片上金属有锈迹,低等级的恐怕可靠性做不好。

网友F:
看看外形好像就是位移传感器,做这个产品的很多厂家,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共同探讨,jsqjxhb@163.com

网友F:
  做这个产品的厂家比较多,不过中高端的还是老外的产品局多

网友G:
导电塑料直线电位器

常见的电位器是旋转的,而这个是直线的,所以如果安装固定在机器上,则可以做为绝对位置坐标。 另外,一般材质为导电塑料。

比如安装于直线移动的浮辊上,可以直接检测浮辊的位置,用于张力控制,等等……

网友H:
position  sensor  位移传感器,

网友I:
位移传感器,也可用于车间自动上下左右走车

网友A:
“一般材质为导电塑料”———据说其电阻稳定性和耐磨特性不错,触点也接错特性也相对稳定可靠,使用寿命不短。

网友J:
估计是检测直线位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