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倒母线

楼主(2008-09-08):
母线操作是指母线的送电、停电,以及母线上的设备在两条母线间的倒换等。母线是设备的汇合场所,连接元件多,操作工作量大,不管是正常春秋季节检修工作,还是事故后倒母线工作,操作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操作时要注意运行方式等其它条件的变化。

倒母线操作对于变电站是一项非常频繁而又非常复杂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误操作事故。

1 正常倒母线操作的危险点

1.1 正常倒母线操作的一般原则

母线必须先合上母联断路器,并取下控制熔断器,以保证母线隔离开关在并、解列时,满足等电位操作的要求。在母线隔离开关的合、拉过程中,如可能发生较大火花时,应依次先合*母联断路器最近的母线隔离开关;拉闸的操作顺序与其相反;尽量减少操作母线隔离开关时的电位差。拉母联断路器前,母联断路器的电流表应指示零;同时,母线隔离开关辅助触点、位置指示器应切换正常。以防“漏”倒设备,或从母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反充电,引起事故。倒母线的过程中,母线差动保护的工作如不遭到破坏,一般均应投入运行。同时,应考虑母线差动保护非选择性开关的拉合,及低电压闭锁母线差动保护压板的切换。母联断路器因故不能使用,必须用母线隔离开关拉、合空载母线时,应先将该母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断开,防止运行中的母线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或自动开关跳闸。

1.2 操作时的危险点分析及控制措施

倒母线时,合上母联断路器后,由于技术不过关,或疏忽,忘取下母联直流控制回路熔断器,在一般情况下,操作可顺利进行到底。但一旦在操作过程中出现误操作、保护动作或直流两点接地等情况,这时母联断路器将会断开,两条母线电压不相等,此时合第一组母线隔离开关或拉最后一组母线隔离开关,实质上就是用母线隔离开关,对两组母线系统环路的并列或解列。环路电压差U其有效值,等于两条母线电源电压的实际之差,可达数百伏或数千伏。在母联断路器断开的情况下,母线隔离开关往往因合拉环路电流较大,开断环路电压差较高,拉不开,引起母线短路。

控制措施:倒母联操作属于大的典型操作,在操作前一定要由技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细心的值班员担任。

除用母联断路器充电之外,在母线倒闸过程中,母联断路器的操作电源应拉开,防止母联断路器误跳闸,造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事件。

在现场运行操作规程中,应按以下步骤进行:① 合母联断路器;②取下母联断路器直流控制回路熔断器;③检查母联断路器是否合好,这三条是倒母线实现等电位操作必备的重要安全技术措施应写入规程,以便让值班员熟练掌握,操作时不出差错。

倒母线时,走错间隔发生带负荷拉隔离开关事故,或在倒母线结束前,拉母联断路器之时,未确定或未再次检查所有设备已全部倒至运行母线上,也不去检查母联断路器电流表指示为零,就去拉母联断路器,万一有漏倒设备,就会造成停电事故。

控制措施:严格标准化倒闸操作制度,严格执行唱票复诵制,看好设备正确无误后再操作,在操作中不许漏项、跳项,每操作完一项,检查完好,在操作的一项上面打“√”,操作完后再认真复查一遍,然后再操作下一项。

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和断路器之间安装防误操作的电气、电磁和机械闭锁装置,倒闸操作时,如果闭锁装置失灵或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不能正常操作时,必须严格按闭锁要求的条件,检查相应的断路器、隔离开关的位置状态,核对无误后才能解除闭锁进行操作。

由于设备倒换至另一母线或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停电,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电压回路需要转换由另一电压互感器供电时,这时可能有两种危险点:①由于电压回路接触不良,引起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因失去电压而误动作,以及通过电压互感器二次向不带电母线反充电,而引起的电压回路熔断器熔断,造成继电保护误动等情况出现。②母线隔离开关辅助触点不切换,同时接通时,在倒母线操作拉开母联断路器后,运行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通过二次并列点将向停电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反充电,这时停电的母线和电压互感器成了运行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的负荷,同样会引起两条母线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熔断器均熔断,或自动开关均跳闸,如果母线隔离开关辅助触点同时断开,将使该设备的保护、仪表、自动装置二次电压供电中断。

控制措施:当操作母线隔离开关终了时,不但要仔细检查隔离开关的实际指示位置,还要仔细检查隔离开关的辅助触点接触情况,检查保护装置上的辅助触点灯是否指示正常。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出问题。在操作时不要以为隔离开关位置确在实际状态而忽略了二次辅助触点的情况。

有些隔离开关的辅助触点,因运行环境差,可*性不高,经常出现故障,影响了切换回路的可*性。为了提高自动切换的可*性,一方面应选用质量好的隔离开关辅助触点,并加强经常性的维护;另一方面,要提高检修质量,保证辅助触点动作灵活、转换可*、接触良好。

在操作隔离开关时,由于设备运行时间过长,出现老化现象,支持绝缘子断裂等情况。

控制措施:在进行母线倒换操作前要作好事故预想,防止因操作中出现异常。

对于远方操作的隔离开关,不得在带电情况下就地手动操作,以免失去电气闭锁,或因分相操作引起非对称开断,影响继电保护的正常运行,应尽量使用远方操作箱中的按钮,操作时隔离开关下严禁站人,以免发生意外。

就地手动的隔离开关,操作人要注意站位问题。合闸时应迅速果断,但在合闸终了不得有冲击,即使合上接地或短路回路也不得再拉开。拉闸应慢而谨慎,特别是静触头分离时,如发现弧光,应迅速合上,停止操作,查明原因。

当向空载母线充电时电感式电压互感器与开关断口电容形成串联谐振。

控制措施:带有电感式电压互感器的空母线充电时,为避免断路器触头间的并联电容与电压互感器感抗造成串联谐振,应在母线停送电操作前将电压互感器隔离开关断开或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内并(串)联适当电阻。

2 事故情况下倒母线操作的危险点及控制措施

不少发电厂(变电所)在处理故障时倒母线,曾错误地采用常规方法操作,将两母线隔离开关同时合上,从而引起运行母线人为再短路,扩大了事故。为此,当一条母线故障后,需要将该母线上的设备倒至运行正常的母线上时,一定要遵照“先拉后合”的原则进行操作:即先拉故障母线隔离开关,后合运行母线上的隔离开关。

3 注意事项

不管事故情况下倒母线,还是正常检修情况下倒母线,值班员都要考虑隔离开关的最佳合拉顺序,即:合闸时,依次先合*母联断路器最近的母线隔离开关;拉闸时,操作顺序相反。因为离母线断路器愈近,电压差愈小,反之亦然。如果操作人员忽略了电压差这个概念,先操作离母联断路器远的母线隔离开关,那么在首先合上的第一组母线隔离开关或最后拉开的一组母线隔离开关触头上,因电压差大将冒小火花。这种小火花虽然能自行熄灭,也不会引起短路,但容易将母线隔离开关的触头和工作面烧伤。特别是室内由蜗母轮传动的母线隔离开关,其触头分合速度慢,火花作用的时间长,尤其要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