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要带隔离功能的原因

楼主(2008-09-08):
上次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断路器需要带隔离功能了,我当时因为时间太短什么也没说。突然想起这个事来了,简单的说一下吧,如果说得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改正!

断路器是一个复杂的电器,隔离开关相当于断路器的电源,也就是需要在线检修的断路器必须有隔离开关,否则没有办法检修。

很多断路器比如真空断路器和含油断路器也是有明显的断开点的,只是你平时看不到。而检修的时候的闭锁开关等等操作的都是隔离开关,断路器是不能直接被闭锁的。

也就是隔离开关其实是为断路器服务的一些辅助的组件,在实际工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决不是什么鸡肋功能。

网友A:
楼主要是介绍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B:
断路器带隔离开关检修时安全!检修时要有明显的断点!看得见!

网友C:
断路器带隔离开关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D:
楼上说得非常对,就是这样的用法。

网友E:
是不是受到了些什么因素干扰?

网友F:
断路器不能看成有隔离开关的一个功能

有断路器的一定要加隔离开关,除非是手车式的可以省去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带隔离开关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你从哪里看见是明显的断开点呢,

检修的时候虽然手柄已经分断,可是万一其中一相触头烧蚀粘到一起的,那一路电怎么就是明显的分断点呢,怎么保证施工人员安全~~~

网友F:
断路器带隔离开关~~

我还没有用过见过,可能是我见识少,见笑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