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威腾变频器功能码参数地址表示规格

楼主(2008-09-08):
使用手册说“以功能码序号为参数对应寄存器地址,但要转换成16进制,如P5.05的序号为58......" ,我不明白为什么“P5.05"的序号为58呢,如何算出的呢?

网友A:
这是原来说明书上的一个BUG。源于后面的软件升级后,其功能码序号也做了更改,但在说明书上对通讯代码解释的这段文字没有更改。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改正。

所以功能代码请以说明书功能代码表上的数字为准。对于给您带来的疑惑和麻烦,表示歉意!

网友B(2009-05-01):
手册中提到“如P5.05的序号为76,则用十六进制表示该功能码地址为004CH。”

查手册P5.05序号为73,这也是BUG么?

网友C:
不同型号不同版本的,P5.05的值是不一样的,其它参数以此类推。。

如:CHV   V1.5     P5.05的值是 80,对进十六进制数为:50H

CHE    V1.41     P5.05的值是57,对进十六进制数为: 39H

CHF   V1.4    P5.05的值是73,对进十六进制数为: 49H

请以说明书为准,对于给您带来的疑惑和麻烦,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