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同问题,进来讨论下,或高手帮忙!!!

楼主(2008-09-08):
就是在做个控键下,加个 复归开关。。。比如在 在关闭窗口控键下加个复归型开关。。。

可是每次关口是关闭了,在plc 里也看到 开关置1了。。但 只有30%  成功  复归置0。。。

在单个复归型开关控键下,可以成功复归。就是在叠加下,不行。

平时只能靠plc程序5秒后自动复归。

是不是时间设置没弄好,那里弄?有高手,或weinview 技术员  帮忙解决下。。

网友A:
重叠元件都是同步起作用的。你调整一下重叠元件的上次次序,或者用EB500新版软件试试。

网友B:
重叠元件是从上到下依次动作的,

你是先关闭窗口再复位,

试试把复位键放在关闭窗口上边,先复位在关闭窗口

网友C:
我建议不要物件的重叠,还是要一个物件执行两个宏指令完成两个功能好了.这样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