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9-08):
各位高人。小弟想请教一下电机控制系统中。如何选择接触器、热继电器、空跳开关和线的大小。如有公式请麻烦发到我的邮箱。

谢谢~~~~!!!邮箱liaokai19831@163.com

网友A:
这要从电工基础开始认真学起。

网友B:
找本电工基础书看看学习,答复你不是三言两语的事.

网友C:
你那里的嘛   我书很多可以借两本给你看看

网友D:
主要是电流值,然后按个器件的选用原则

网友E:
根据负载情况,选配

楼主:
什么书上有详细的介绍呢?能告诉我书名最好。

网友F:
电工基础书上差不多每本都有,先了解一下元件,再看一下选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