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在注塑机上与有伺服系统的注塑机哪个效果好?

楼主(2008-09-08):
             今天打电话问了宁波海天注塑机集团,他的技术人员说现在他的注塑机现在都基本安装了伺服的系统!我想问下,伺服系统的效果怎么样?还有就是,那种以前没有安装这个系统的,如果安装了变频器是不是和安了系统一样还是更好?

              这个安了伺服系统的注塑机,是不是有节电的功能?

网友A:
单从技术角度来说,伺服系统明显要比变频系统要好!现在由于伺服系统注塑机的价格还是偏高,在很多场合还是不能得到接受,如果伺服系统的价格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基本上那就是注塑机的发展方向。

单从节能效果而言(现对于普通注塑机):伺服机节能效果:40~70%       变频机节能效果:20~50%        变量泵机:15~40%     (这只是普遍数据,极端情况不再列举)

在价格上:伺服机=1.8~3.5*普通注塑机                         变频机=变量泵机=1.2~1.4普通注塑机

网友B:
这应该是技术发展的趋势。节能是一方面,还有效率等。

网友C:
使用司服的效率要比其他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从技术角度来说,伺服系统明显要比变频系统要好!现在由于伺服系统注塑机的价格还是偏高,在很多场合还是不能得到接受,如果伺服系统的价格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基本上那就是注塑机的发展方向。

单从节能效果而言(现对于普通注塑机):伺服机节能效果:40~70%       变频机节能效果:20~50%        变量泵机:15~40%     (这只是普遍数据,极端情况不再列举)

在价格上:伺服机=1.8~3.5*普通注塑机                         变频机=变量泵机=1.2~1.4普通注塑机

网友E(2012-12-24):
岭南自动化工程专业改造注塑机节能改造,如果是老设备的话建议用变频器改造,如果是新设备可以用伺服系统,因为老设备用要改油路,用变频器就不用改

网友F:
一般注塑机用的伺服电机功率比较大的,内嵌式永磁电机据多,这种电机价格贵(据说国家节能补贴能补不少),特别好的内嵌式,像横向充磁类的,跟用在混合动力汽车上的类似,一般的内嵌式永磁相对于异步电机可靠性还是低了些,毕竟有永磁材料的影响。就控制性能来讲,两者差不多。总之,IM价格便宜,相对不节能;IPMSM价格贵,相对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