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8-09-08):
我维修一台变频,开关电源的故障,修好后在50HZ输出电压200V,头大了

网友A:
驱动回路还是有问题!

楼主:
呵呵,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B:
参数的原因吧   初始化试一下呢

网友C:
用卡表卡一下三相电流,如有某相没电流,说明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D:
驱动部分有问题??

楼主:
初始化不行,他在低频时正常,升频到一定时电压突然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