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备件YOKOGAWA CS3000 I/O卡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和一种处理方法

楼主(2008-09-08):
库存三年多的I/O卡备件:ADV159,ADV559,AAI143,AAI543等在入库之前都在机上测试正常后入库,但前几天拿出来检查时,与现机上用的卡对换发现全部不能工作,而机上在线使用的卡件相互交换使用没有问题。

对库存备件进行卡件组态内容下载也不能恢复使用,下载过程中没有出错信息,但就是卡件依然不能工作。控制站关电后重新启动,再下载,备件卡件也依然不能工作。

最后我们将卡件的组态内容删除,重新组态(组态内容相同)后再下载,这时备件卡恢复正常工作了,而且备件卡恢复正常后,再拿到其它地方与现机上的卡交换使用又都正常了。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原组态内容下载不行,要删除原组态内容重新组态下载才行?

以上处理经验与大家分享。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请知道原因的同仁赐教。

网友A:
你查看一下固件。

网友:
为了方便值班维修人员使用,我们考虑将I/O卡备件插到备用卡槽中组态后通电热备用.当需要时直接更换就行了.

网友B:
为了方便值班维修人员使用,我们考虑将I/O卡备件插到备用卡槽中组态后通电热备用.当需要时直接更换就行了.?

这样的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更换卡件 必须I/O 下载 否则是无法用的!不在组态页面里面下载 在系统信息里面!

网友:
谢谢张先生.

我们作过试验,机上在用的和机上热备的I/O卡件,只要型号相同,相互在线交换使用没有问题.

但奇怪的是多年库存的备件卡就不能用,这些卡在入库前也是可以交换使用的.

这些不能直接交换使用的库存备件卡,一旦经过I/O重新组态下载"激活"后,就可以与机上的其它同型卡在线交换使用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经"激活"的备件卡能离线保持多久,但知道一天是没有问题的,三年多肯定不行.

看来应该是在I/O卡里有保存组态信息,但不知其存储器是什么,怎么会时间一久就丢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