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9-08):
各位,有谁遇到过100多KW的变频器,在三相电压正常,马达正常的情况下,启动加速阶段出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OU报警!?

网友A:
估计是电机负载有问题吧

网友B:
我公司185KW的变频器也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C:
小功率碰到过,就在昨天  大功率到还没有碰到过 呵呵

网友D:
请问:是单机运转,还是二台电机以上同步比例运转.如同步运转可能是此电机加速时的速度偏慢被动如速,工作在发电状态故报电压过高.

网友E:
空载也是这样的,测驱动没啥问题

网友F:
启动加速阶时间太短的缘故吧····

楼主:
调了一下变频器的V/F曲线,抬高了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运行时直流母线不在上升,可以正常使用,但问题的最终原因还是不怎么清楚,可能是变频器本身原因吧,(变频器是本地产)。

网友G:
变频器没问题,是参数设置不当。当加减速时间太短时电机转速超过变频给家频率时会反馈电压到直流上,或是加减速太快,V/f设置不当,力短矩不够时变频器会失速也会形成过压,风机上出现的比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单机运转,还是二台电机以上同步比例运转.如同步运转可能是此电机加速时的速度偏慢被动如速,工作在发电状态故报电压过高.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