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的励磁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们厂的一台6RA70的装置励磁电压高达362V

楼主:
(正常220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交流侧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应该正常的,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有点偏高了。

励磁电压是直流的,比交流测量值要高,通过可控硅控制后,电压波形有变化了,表测试不一定准确

网友A:
电流控制的话,好像也有点偏高

网友C:
两个原因:一是励磁电流设的高于额定值,第二就是电机励磁线圈少了一组.有需要可联系  DONGYONGLAI@YAHOO.COM.CN

楼主:
对:黄平 关于

应该正常的,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有点偏高了。

励磁电压是直流的,比交流测量值要高,通过可控硅控制后,电压波形有变化了,表测试不一定准确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万用表是进口的,而且另外一个柜子是正常的

楼主:
对:董永 关于

两个原因:一是励磁电流设的高于额定值,第二就是电机励磁线圈少了一组.有需要可联系  DONGYONGLAI@YAHOO.COM.CN

内容的回复:

设定是不会错的,电机励磁线圈少了一组是不可能的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电流控制的话,好像也有点偏高

内容的回复:

我与另外的柜子对比高拉近140V.后拆开可控硅没有坏,

网友D:
使用指针表看看,我遇到过,用数字表测量一个+24V,显示80多伏。用指针表就很准了

网友E:
呵励磁部分容易坏,看看励磁取样电阻,反馈的呢是不是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