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S7-300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08-09-08):
我的计算机和300通过交换机相连,要和其通信,在“I/O设备组态”上是选S7-300TCP还是工业以太网?

选S7-300TCP时为什么在二步中都要求输入设备地址,端口号怎么选?

在数据库组态变量时,连接项中选寄存器时“偏移地址"是什么意思?

我建的是开关量,但是数据类型中却没有布尔类型。

望高指导啊,用的力控6.0

网友A:
设备地址一般是2(注意不是设备IP地址)

端口号是102

看一下力控的驱动帮助即可,完全安装完力控都有的

网友B:
这个选择300tcp的驱动,工业以太网是配合simatic net使用的。

网友C:
地址很重要的

网友D(2008-10-08):
选择S7-300TCP

设备地址是2(这是指CPU的插槽地址)

端口号为102

网友A:
楼上正解

?

?